pcb电源布线

楼主(2007-11-30):
下面的图是pcb电源的原理图和布线图,请大侠指点一下,谢谢拉!

网友A:
小建议

铺地

网友B:
相当的不好,PCB不是连通就行的

楼主:
给点意见吗?

给点意见吗?第一次做这东东

楼主:
这个是整个电路图

这个是整个电路图

楼主:
意见拉

各位进来的给点意见拉!小弟我感激不禁!

网友C:
先不说布线

你的原理有问题,查查7805、7805的管脚配置

网友D:
地线有问题的

一般的地线都要粗一点的...我也刚学就只知道这点,希望以后多交流,你画的比我好....

楼主:
恢复

谢拉,原理图已经改拉,我的地线是30mil

网友E:
聊聊

我认为一点线没有按横平竖直的规则来,要不不会这样的.多花花吧!初学吗?

楼主:
回复王会锋

是呀.第一次画,元器件太多拉,是在自动布线的基础上在改的,

网友F:
7805,7905管脚接错了吧。走线嘛。。。。

要求不高,仅是通了就算的话,也没什么,反正是第一次。

但你的电源线的地线怎么比正电源线的宽度要小呢?

建议电源的正电源及地线用到 1mm 以上,要不,你的板子多半是做回来就报废了。

楼主:
地线和焊盘?

这样的话地线的宽度比焊盘的孔径就大拉,是不是的同时调整焊盘的孔径?还有就是电源的地线和其他部分的地线就不一样宽拉,会不会有影响呢?用网格铺地是电源部分网格宽度和其他部分的是不是要不同呢?
在问个问题:铺底是需要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吗?

网友G:

你画的比我好多了,你是用PORTEL99画的吗,但有一问题就是地线太细了

楼主:
回复善解人意

是的,地线现在已经该拉

楼主:
我也看出来拉

我也看出来拉,所以大家给点意见吗?

网友H:
不要太依赖机器了

   画图好比创作一件艺术品,要加入自己的思想,可不是来个“auto routing”就了事的,在此基础上要手工改动好多好多,不过第一次做已很不容易了

网友I:
不好

7805,7905下面的线,不应该走元件面,容易短路。

网友J:
凑个热闹

我也会初学的,我也发现一个小问题!丝印放在元件下了,如果装完元器件后,那些丝印不是全部不见了吗?那会对调试、维修带来很大难度!

楼主:
铺铜?

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在铺铜是是否需要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

网友K:
地线宽>电源线>信号线

网友L:
整流

两个阳极接到一起的为+,两个阴极接到一起的为-,交流输入接到阴极和阳极相接的点上。

双电源。

楼主:
回复iC921

没有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M:
画得相当的强……

强到了可以弄出来当板砖……

多努力,什么时候把板砖整成金砖了,就算是神功初成了……

网友F:
找个老手帮你改下,这个板子布线不难。

我还没用过自动布线画板子。

越是复杂线路,软件如果没有定制好,更不能用自动布线。

有做板,我们可以提供

顺便给你个报价计算器软件。
下载网址:
http://www.sky9218.com/down%20load%20data/QPCB.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