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得问题

楼主(2007-12-03):
各位师傅:为何我得DXP打开后会有两个窗口?如图
          还有如果我想把过孔上面也涂上绿油,在99se中怎样操作。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因为你开了两个文件,或鼠标不灵变成点了两次。

孔的Tenting项勾上并Global。

楼主:
谢谢楼上的

DXP为两个窗口,一个是sch   一个是pcb的窗口,我好象动了哪个设置,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恢复不了以前的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