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奇怪的fontprint问题

楼主(2007-12-03):
    请教大家,为了两个相同的原理图放在一块板中,为了区别,对其中的一个原理图的元件做了新的编号,生成网络表后出现了封装的错误,这个错误是连接器的错误,原来一块板的时候都是正常的.
错误如下:
一块板的时候:

       fontprint
J1     pin16
J2     pin16
J3     pin4
增加后为了区别上面的,对J4,J5,J6的网络标号多加了一个小写的"a"
       fontprint
J1     pin16
J2     pin16
J3     pin4
J4     pin16
J5     pin16
J6     pin4

J1=J4
J2=J5
J3=J6

检查之后都是这个连接器引起的,但在一个原理图的时候是正常的.
望高手指点一下,本人在线等解决的方法.

楼主:
PCB中连接器的fontprint问题

一个原理图的时候是正常的
但我现在的情况是要在一块PCB中同时调入两个原理图,为了区分就将编号做了修改.

网友A:
请用层次式原理图,或拷在一张原理图中。

楼主:
是放到同一个原理图里的哈!

现在就是将两个相同的电路图,放到同一个原理图里的!
但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A:
你的J1=J4之类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关于J1=J4的回答!

J1是等效于J4,因为这是两个相同的原理图,所以对每个元件做了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