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悬空时输出都有振荡,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7-12-03):
用FPGA, IO口悬空时输出在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有振荡现象,差不多要经过0.6us才能听下来,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还有我的晶振输出不是好的正弦波,而是类似与锯齿波了,会不会是晶振的原因啊?

网友A:
阻尼太低时的振铃现象,总线两端并上拉电阻降低阻尼即可

至于有源晶振,输出是不是正弦波没太大关系的

楼主:
我现在悬空时输出都有啊,

关键是我现在悬空时输出都有振荡啊,而且不管我输出的波形频率是高还是低,都有这么长时间的震荡.

网友B:
郁闷。

 io悬空输出?什么意思?

 是不是没有负载输出?没有负载输出? 反射形成超级驻波。

如果有负载,那是阻抗不匹配,形成反射。

至于0.6us,是探头的作用。

 要学会分析问题的原因。

  无负载,有反射,没有探头的时候,应该永远存在振荡。

  加探头,容性感性阻抗,稳定时间,相当于加负载。

 记住,不要无负载测试,没有什么意思。

网友C:
IO口接220欧的电阻到地试试。 示波器探头使用X10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