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版问题

楼主(2007-12-10):
在做PCB时有一个板子需要做成拼版,但是每次复制时候系统总是把元器件标号自动加一,请问怎么设置可以解决?

网友A:
选择[Edit]菜单下的[paste specel...]

这里有图文说明。有兴趣自己看去。
http://www.sky9218.com/ulongbbs/reverttime.asp?Page=4

网友B:
另外PROTEL99SE只能做同向拼板,反向拼板要在CAM软件中做。

网友C:
HO

用阵列粘贴就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