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电源层,地层走信号线?

楼主(2007-12-10):
Protel 怎么在电源层,地层走信号线?四层板
我把里面两层都设置为内层,结果走的线都是没有网络点的。
是不是要把里面两层设为其它的层啊?

楼主:
DX,DX快点来

  DX,DX快点来

网友A:
不推荐在平面层走线。因为会破坏完整性。

真要走必须用平面分割。
或改用内走线层,走完线后铺实铜。

网友B:
呵呵

同意楼上观点,实在要走就采用内电层分割.

网友C:
直接在上面布线就行了,然后再铺铜完成层铜皮。

这是为了省一层吧,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但要注意走线对平面铜皮的分割造成的影响。

楼主:
re

to 3,4楼:要是走的线比较多,内电层分割不是要把这一层割成很多块?
to 3,5楼:我现在在内电层铺的铜是网格形的,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