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给贴片厂开钢网需要提供什么文件?

楼主(2007-12-17):
(无正文)

网友A:
PCB文件或GERBER文件

网友B:
光绘出菲林的文件。[GERBER]

楼主:
re:

gerber是给pcb厂做板用的吧,听说开钢网要坐标文件,不知道如何生成,请知道的指教一下!

网友C:
gerber

實在不行就給一塊板也可以啊!

网友D:
PCB钢网出图注意事项

网友D:
PCB钢网出图注意事项

刚没写完
pcb钢网出图时,删除pcb上所有直插元件,线,过孔,闲置焊盘,只留TOP layer和BOMMOT layer层元件,然后再删除不走回流焊的元件(注意删除敷铜)。

导出坐标文件:
1 正面
   1)背面的件,插件,手贴件和大的电感全部删掉。
   2)依据板型,工艺边位置确定坐标中心(设在合适元件某焊盘的中心)。
   3)导坐标文件:File-Assembly Outputs-Generates pick and place files.选中对话框中的Text和Metric选项,然后点击确定。将文件夹重命名为“....正面”。
2 反面
   1)先镜像(X镜像)。
   2)删除正面的件,插件,手贴件和大的电感全部删掉。
   3)同正面(2))
   4)导坐标文件:File-Assembly Outputs-Generates pick and place files.选中对话框中的Text和Metric选项,然后点击确定。将文件夹重命名为“....反面”。

网友E:
pastemask_top.art,pastemask_bottom.art文件

楼主:
re

请教ls,这两个文件是怎么生成的呢?gerber里好像没有.art的文件啊

网友E:
film control 左边框框里添加这两层:

great artwork就有这两个文件了!

网友F(2013-03-11):
鑫格瑞科技十余年专业制作SMT激光钢网,SMT蚀刻钢网,LED灯板专用钢网,拥有丰富的制作经验,引进先进激光切割机,产品高精密,高质量,高速度,低价格,2-4小时交货,全国包邮 ,欢迎咨询订购。QQ:1528776675

网友G(2014-06-05):
你用的什么软件?我用的是allegro
一般在做封装的时候,贴片器件会做上pastemask top ,pastemask bottom层。
你在出gerber的时候需要将这两层也出出来。这两层是不给制版厂只给焊接厂的。

网友H:
直接问板厂要做好的SET文件即可!如果再不懂 就加我QQ 15361004979

网友I(2015-02-26):
gerber文件、PCB文件或者印制电路板

网友J:
钢网文件就是GERBER文件中的PASTETOP,PASTEBOTTOM这两层

网友K:
钢网的话,提供Gerber和钻孔文件就可以。

网友L(2016-02-23):
一般分提供资料和提供实物制作!
资料一般是提供:PCB文件,或者Gerber文件...等

网友M:
pastemask top ,pastemask bottom层是做钢网用呢,坐标文件,那个是贴元器件的时候用呢,AD的话找.PCB导出,Allegro的话找brd文件导出即可。一般用Allegro的话,自己生成一次Gerber文件,对层的意义就都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