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7-12-18):
PCB布局完成后,是先连接信号线好,还是电源线好?有人说先连信号线,有人说是电源线
谢谢!

网友A: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大部分时候这两个是没有什么冲突的

信号线指的是关键信号线;
电源线指的是关键电源线;

网友B:
我这样认为

只要做到“心里有数”,先布什么就可以! 也就是你布信号时候要考虑电源,布电源也要考虑到信号。

楼主:
re

谢谢!
有道理!
哎!还是缺乏实践呐!

网友C:
晕倒,想问下,PCB是以信号线为主呢?还是电源线为主?

这样一问自己,不就出来了。

硬要说电源重要的,哪是没理解透PCB布线的要义。

电源只是起到辅助作用的。信号才是PCB重中之重要做好的。

网友D:
我一般先画最难画的部分.

先画总线,再画其他信号线,然后是电源,最后铺地.
反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