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的敷铜一般都在哪个层的?

楼主(2007-12-18):
请问PCB的敷铜一般都在哪个层的?
请指教!

网友A:
电层和地层

敷铜好像不是电就是地,多层板地层一般在一个板层(可以分割敷模拟地,数字地),电层一般在一个板层(例如3.3v,5v等)

网友B:
没有规定哪一层,看你的需要。如顶层,则在顶层铺铜墙铁

网友C:
铺铜墙铁壁. LS很强.

网友D:
不一定哪一层

不一定是哪一层,哪层都可以要看你的电源和地的分配情况!

网友A:
是我说的不明确

无论哪一层敷铜,顶层,底层或其他层如果敷铜的话,通常网络连接上只连V或
GND,大面积敷地抗干扰性比较好,这就是楼上说得铜墙铁壁吧,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这下我又明白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