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protel99se中如何制作MARK点?

楼主(2007-12-19):
是不是用实心的焊盘就可以了,周围还要加什么东西吗?还有MARK点要求在PCB板的对角线上,怎样才能严格保证一对MARK点处在对角线而没有偏差呢,尤其对于不规则的PCB板而言该怎么做?谁能详细介绍一下MARK点的制作方法,不生感谢!!!

网友A:
对,用焊盘,把孔径设为0,放的位置看你自己的要求了,。

放置这种东西,一般来说,单位最好取整数位的。

楼主:
谢谢楼上!!!

MARK点要求周围有空旷区域,是不是加大焊盘的阻焊尺寸就可以了?protel99se中焊盘的属性里有一个override选项,这是设置焊盘阻焊大小的吗?

楼主:
re

焊盘的阻焊层加工时会盖绿油吗?如果盖了绿油是不是就不能当MARK点了,好像MARK点周围是要求什么都不能有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请高手指教!!!

网友B:
不会盖到MARK点

绿油具有感光性,在放置焊盘的地方,不会有绿油的存在.
MARK点一般放在IC 的角的旁边.
以前经常看客户的板子知道一点.

网友C:
顶层,底层加实心焊盘,top solder,bottom solder

顶层,底层加实心焊盘(如直径为3mm),top solder,bottom solder层加与顶底层大一点的实心焊盘(如直径为7mm),pcb厂家好像就知道那是mark点了

网友D:
焊盘的阻焊范围是可设置的。可正可负。

焊盘的阻焊范围是可设置的。可正可负。一般是单边正1到10mil.  Protel99se默认是+4mil.即阻焊离焊盘外圆4mil。

在焊盘属性中的高级设置里面有 Solder Mask: Override 值.在 OptionsBoardLayersMasks 里面选中 Top Solder 和 Bottom Solder 即可观察到效果。

网友E:
没必要完全放在对角线上!

网友F(2011-12-13):
没必要完全放在对角线上

网友G(2014-01-15):
焊盘直径1mm,阻焊层大于1.5mm,最好放在pcb板的对角线上,mark点距离板边沿大于5mm

网友H(2015-02-06):
mark点:孔径为0;
安装孔: 孔径和外径一样大,去掉pl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