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负片覆铜?

楼主(2007-12-19):
我用的是mentor WG2004 我知道什么叫正片覆铜(就是大面积的铺上铜箔,是个实心的图形加到一个区域)那么什么叫负片覆铜?书上的解释不理解!

网友A:
负片就是看上去有线的地方是实际上是没线的

是要蚀刻掉的.

网友B:
按正常的正片来理解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