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高速电路布线问题请教斑竹!

楼主(2007-12-26):
公司要布个HDMI的板子,要求几路差分信号线长度基本一致,每组差分信号之间阻抗100ohm,在这个板块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方法,无奈,请教斑竹 :<
对了我用的是PROTEL 99SE,另外,不知道99SE有没有能规则让该信号线不能有Via啊?谢谢啊!

网友A:
可以用protel 99se达到要求,只不过很麻烦。

网友B:
这个软件,等长线功能就别指望了吧。手工的来吧。自己确

楼主:
PROTEL布差分线和等长线

各位高手,麻烦你们说仔细点啊,真的很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用PROTEL布差分线和等长线的

网友C:
就几根,手动绕把。

楼主:
数量是只有20根

不是啊 ,数量是只有20根,可1有长度要求,2要满足阻抗怎么做到啊?

楼主:
指教

好象没图没有人看啊,贴个小板,望前辈指导!

楼主:
呵呵 石沉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