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SO-8封装尺寸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2-28):
软件里面有现成的啊

绘图软件里面有现成的啊,元件DATASHEET里面也有啊

网友B:
自己动手量一量

网友C:
找到你的元件手册,按手册数据自己建立最好。

一般来说,软件自带的库,焊盘或引脚长度都不是很理想。

特别是画单面板,焊盘明显不符合单面板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