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一个很大的问题!!!!

楼主(2008-01-03):
最近一直在想,protel99se是否可以把一个完整的PCB做成一个元件。就是把电路做

成模块化,不知道可行吗???????

等用到它时,直接从元件库里来调用就行了。今天做了一下,发现把一个PCB做成

一个元件还是可以,但是不知道把这个元件做成其它电路里的元件来用,可以

不???

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A:
小事.试一下就得了.

其实只需要把这个PCB的引出线和PCB占空间做成脚位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把这个"元件"也摆进其他电路中,又要求PCB走线也带过去,最好是直接复制而不是放元件.

楼主:
谢谢!!

是的,我想把这个“元件”直接放到电路板中,并且要求元件里的线路(如地,电源)PCB走线也带过去。

如果直接复制,网络还在吗???

我是这样想的,把一个电路做成熟了。(原如图,PCB)

把它们都做成元件,在其它电路中调用。就可以。是这样!!!

网友B:
可以,我这样干过

楼主:
是这样的!!

我是做RF的,尤其是做天线。经常第一板没有问题!而第二个可能就有问题。

我想把一个做稳定了,下次再用时,直接放电路与PCB就行了。

不用从新LAYOUT啊!!!

谢谢指点!!!

“王紫豪”大哥,你用时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C:
晕倒,用不着这样弄,复制到你新的PCB文档就行了。

做库也许你是想着可以保持哪块电路不会有意外的改变。但不会有比复制这块电路到新的PCB设计中来得更实在。

网友D:
不要太死板了

我是做专业功放的,不同系列的产品PCB布局是不一样的。如果所有PCB里面都插入同一块电路,那有可能回给整块PCB布局、走线带来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