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protel的问题

楼主(2008-01-04):
我用protel dxp作图,有数字地和模拟地。一般要求在AD芯片下面将数字地和模拟地连接,可是两个地分属不同网络,不知怎样连接。直接铺铜或放置直线会高亮显示,提示两个网络短路了。请教下高手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呢?

楼主:
大侠们,帮忙解答一下啊

网友A:
原理图上吧网络连接在一起

原理图,两个网络间,用小电阻或者电感连接,一般俺都习惯加个磁珠

网友B:
让它报警去啊,强行连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