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电源电路板的画法

楼主(2007-10-18):
(无正文)

楼主:
????

大家是不是不明白我的意思?

楼主:
我用的是Protel99

我用的是Protel99软件,我认为是将线放在Multilayer上就行了。

网友A:
自己做个贴片封装的东东

自己往上加呗!!

网友B:
你如果将导线放在Multilaye层,在加工时,默认加工到TOP。BOTTOM两层都会有的,
楼上的说放在SOLDER层中,放到此层中的含义为加铜皮,不放助焊层,即不含镀锡处理的,这点,你要在工艺中跟加工方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