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求教:PCB的布线层

楼主(2007-10-25):
请各位指点:

    用Protel99打开其文件夹中自带的样例PCB图(如lCD Controller),可以看到其中间层也可在中间层画线,怎么在自己新建的PCB文件中打开中间层或在自动布线规则中设置使用中间层,在设置层的对话框中只有顶层和底层可用,中间层显示不可用,从哪里打开中间层??

    是我装得软件有问题么?

楼主:
对么?

主题:能打开中间层的PROTEL99软件 返回主题列表

 邓松茂 发表于 PCB 技术 ←返回版面

能打开中间层的PROTEL99软件

我现在用的PROTEL99只能画两层板,但现在要画一块多层,急需能打开中间层的PROTEL99软件,有哪位大侠能帮忙.

 r2d2 发表于 PCB 技术 ←返回版面

把汉化去掉就可以了。

PROTEL99不能打开中间层都是汉化惹的祸。

????????????????????

楼主:
请各位不吝赐教

是不是Protel99因为汉化的原因导致不能打开中间层。

网友A:
没用过汉化的

e文版的中间层在design菜单的layer stack manager里。

楼主:
thank you

多谢dadodo提示,安装主菜单汉化后,Design主菜单下的Layer stack manager不见了,因此无法打开更多的中间层。

网友B:
thank you

是这样的吗?我和 你碰到一样的问题,我这几天老问人呢,都没人和我说.我试试去

网友B:
thank you

我刚弄了
果然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