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protel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2007-10-25):
(无正文)

网友A:
剪切框框,然后粘贴框框

网友B:
那就用文本形式加个名吧!

网友A:
说反了,剪切所有引脚,然后粘贴所有引脚

楼主:
to:一级菜鸟

哇,可以了,谢谢一级菜鸟,看来我连菜鸟也不是,呵呵

网友B:
俺菜鸟G是高手!

楼主:
这个应该算protel99的bug吧,呵呵

网友C:
不是bug

用过photoshop的都知道层的概念,其实大多数设计软件都会用到层,protel也不例外。
protel的快捷键操作,依次按E、M、F,鼠标点方框,管脚的字就看不见了;依次按E、M、B,鼠标再点方框,管脚的name又显示出来了。

楼主:
to:dadodo

恩,找到问题的症结了,谢谢,原来protel有层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