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6.X如何导入ORCAD网络表?????????

楼主(2007-10-29):
(无正文)

网友A:
不用导入,ad6可以直接读入orcad的原理图。

兼容性没问题,我用过。

网友B(2011-05-04):
那位高手可以再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C:
用AD的导入向导就可以导入文件了。

网友B(2011-06-28):
PA2792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

网友D(2013-01-08):
引用 网友A:
兼容性没问题,我用过。

ORCAD的原理图是dsn格式,可以直接打开??请详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