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我的板子提提建议!!

楼主(2007-11-03):
请大家给我的板子提提建议!!

楼主:
很菜的,请大家包涵

很菜的,请大家包涵

网友A:
元器件摆放方向

铺铜
电源线再粗点

楼主:
谢谢li_mu 的指点!!我会努力的

谢谢li_mu 的指点!!我会努力的

网友B:
器件的位置要重新规划一下:

器件的位置要重新规划一下:

1)首先要根据原理图,将你的原理模块化,相关的排在一起
 比如你的右上角是DB9,在它周围的232就要靠近放置(232周边的电容也要靠近管脚),然后旁边就该是51(你放在最左边了,收发管脚离232太远了,没必要的)。。。。。
2)还有在你的每个ic的电源管脚要靠近放去耦电容,在你的板子上离得太远了
3)你的丝印层,除了器件标号,如U1,请隐藏器件的内容,比如51,232等,否则看起来更乱
4)还有你的ic多是插的器件,看看pad够不够大,防止器件插不进来,焊接出现问题

网友C:
粗看还不错,细看一下,右下角的连线拐角太难看了,太弯

网友D: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特别是yangliyy前辈!!我马上去改

网友D:
我重新改了一下,请大侠再提意见!!原理图也发上来了

我重新改了一下,请大侠再提意见!!原理图也发上来了

网友D:
我重新改了一下,请大侠再提意见!!原理图也发上来了

我重新改了一下,请大侠再提意见!!原理图也发上来了。这是一个应用CAN总线的板子,初次做,请高人指点!!

网友E:
边框预留的太大!

楼主:
谢谢指点,边框我会改

谢谢指点,边框我会改

网友F:
电容离IC太远

尽可能把元件放近点,走线近些好
线能宽点就加宽点

楼主:
谢谢12楼指点

网友G:
线条走的不够好看,该直就直,该弯就弯。

网友H:
看上去有点像自动布线然后修改的.

楼主:
谢谢大家给我板子的建议!请问原理上我这个板子有什么重大

谢谢大家给我板子的建议!请问原理上我这个板子有什么重大问题吗?恳请大家指出,因为我正在调试这个板子,但是调不通,不知问题何在?

网友E:
给个原理图啊,最好pdf格式

网友I:
看不清楚啊!

楼主(2007-12-06):
好吧,我用链接重新上传原理图图片

请教大家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6231539466.rar

网友J:
把所有元件按Y方向垂直放置吧。一层X方向走线,另一层Y方

比现在的走线及布局要好看多了,电气上也更合理些。
板的空间有点大,多试布局及布线几次,慢慢的你就能找到更合理及更好的布局及布线。

网友K:
呵呵!你好!

为什么不用单层板布线啊?单层板布好了,做实物要好做一些。对了,顺便问一下,你这个是实现什么功能啊?

楼主:
多谢指教!我的板子实现功能如下

我的板子实现功能如下:
单片机89S51通过控制CAN总线控制器SJA1000向CAN总线上发送数据或读取总线上的数据,当接收到数据时,单片机89S51或存储到本地存储器或转发到总线上,供给其他节点接收数据.此外,单片机也可以通过串口采集数据或与PC机通信.目前我的板子已做出来了,调试中发现串口可以采集数据可以与PC机通信,单片机也可以读写SJA1000,但是就是不能与CAN总线通信,原因不知何在,还望大家继续指教!!再次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L:
板子可以再小一点到是

网友M:
元器件间太散了,

没必要排列整齐划一,器件位置最好跟功能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