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ED的PCB封装是RB.1/.2吗?

楼主(2007-11-04):
请问,LED的PCB封装是RB.1/.2吗?我在PCB的封装库里找不到对应的封装,请大家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买一个厂商的实物

自己画,LED发光管的引脚间距是2.54mm

楼主:
谢谢dai_weis

谢谢dai_weis !!

网友B:
那是电解电容的封装

那是电解电容的封装

网友C:
请问,LED的PCB封装是什么?

请问,LED的PCB封装是什么?

网友D:
RB.1/.2是LED的PCB封装

网友C:
但是我找不到有RB.1/.2封装的封装库!!

但是我找不到有RB.1/.2封装的封装库!!哪个PCB库里有这个封装呀?

网友E:
你要多大的LED的?

3mm大小和5mm大小的led封装肯定不同。最好是找个管子自己做。

网友F:
RB.1/.2跟LED长的不象,一般要画个二极管的符号+发光的2个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