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移植问题

楼主(2007-11-12):
请教高手:我现在想画块板,其中有一部分电路是开关电源,但以前已经画过了,现在想使用原先的画过的电路,直接移植过来,省去布线的工作量,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呢??我把现在的原理图电路直接更新到以前画过的PCB上,结果不行

网友A:
首先把两部分原理图放在一起,然后生成网络表

再导入到原来的PCB中.

楼主:
还是不行啊,

我以前的那张图是单张的,现在是元件多了就用层次原理图,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呢??

网友B:
元件排列号要对应的改改

两张图加在一起,,元件号 不能重叠

楼主:
好,我在试试

楼主:
转过去变成两套元件在原来的PCB图里,而且也不会按原来的排

网友C:
我经常这样做。我说说我的办法。

首先,把新的原理图里面所有元件标号改为默认“?”,拷贝要用的那部分电路的原理图,标号不变。然后把那个要用的PCB也拷贝过来,用特殊粘帖,保持网络名和标号名。
然后,把原理图编号,再update  PCB,就没问题了。

关键是,要用的原理图的标号跟要用的PCB标号对应。

在ad6下面还有个project link的功能,就不用对应标号,很好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楼主:
谢谢7楼的无私的奉献,用你的方法可以了哦!!!

网友C:
楼主客气了,大家交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