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Protel 99se 都有机械层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1-12):
印象中是有的

网友B:
先在菜单的机械层管理里加。

网友C:
有的,不过我好久没用了。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

会不会跟汉化有关?
汉化后中间层就没有了

网友D:
看看你的design下面

有没有Mechanical Layers...菜单,有就在里面加

网友C:
跟汉化没关系,我同事用的都有。

楼主:
晕,在别的机器有,不是安装盘问题

就我的没有,看来要重装系统了拉,555

网友B:
晕,不是告诉你是你的文档没机械层吗,加上就是了。

楼主:
小方块都没有哇

网友E:
~~~~~~~~~~~~~

最好用英文版的.

汉化后有时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出现.

网友F:
在design里

  在design菜单下有机械层设置

网友G:
为什么Protel盗版的那么多?OrCAD没有看到有盗版的卖。

网友H:
OrCAD以前盗版也很多的,后来主要是没几个人用,所以没这个

盗版商也就没兴趣了(正所谓需求决定一切,市场规律),再后来被CADENCE收购后,更没人敢盗了。

楼主的可能原因:
1、如因为机械层没用到或没打开,则如三楼操作,或从别的有机械层的板子上随便复制一段便行;
2、如因为装了如七楼所说非99SE的汉化菜单(网上和D盘上的99%都是99而非99SE的汉化),可从我的FTP或网上找一下真正的99SE的汉化菜单装上,删除汉化则只要99SE关着时删掉那两个汉化文件,下次启动99SE时就会重新生成英文的菜单,或从别的有机械层的板子上随便复制一段便行(只对此板有效)。

千万不要重装系统!

楼主:
光的拉

谢谢各位. 光的拉,没地方设置.

网友I:
大侠,怎么也范晕的时候

就有下面的了,勾上就成了

楼主:
晕,确实没有哇!

类似情况在"Adobe Illustrator 10"中也有,不知怎么搞的,菜单中有时也会少几项,非要重装系统,还是用这套软件装,就全了.

网友H:
显然就是如我第二点所说,装了个99而不是99SE的汉化。

楼主:
莫非99se才有?但我就用这张盘换台电脑装就有了,晕

我估计D版的被做了手脚

网友D:
tyw

但我就用这张盘换台电脑装就有了,晕
------------------------------------------
原因是,protel的汉化菜单文件在windows目录下,你只要把windows目录下的client99se.rcs等相关文件删除,然后重装protel,菜单就正常了。

网友:
99SE最好不要汉化,因为一汉化就会有些功能不见了!

网友J:
是汉化的原因

我以前也出现这样的原因,是汉化了就没了,不要汉化,就好了

网友K:
貌似有的

不过通常都不用,呵呵

网友L:
是不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M:
楼主显然正在抄板……

汉化一般都只为了要一个“放置汉字”的功能,这个可以单独添加的,其它菜单还是不要改比较好。

楼主:
俺从不抄板,太鸭屎臭了,俺是要在板上挖一个异型孔

特地问了板厂,说要在机器层画,这才发现用了十几年的东东竟没有这个功能
后来在bot面丝印层画了框并加了中文说明才解决的,晕
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N:
现在网上都是汉化的版本哦!

有很多地方不同!
没有机械层
版层设置只有两层,除非通过向导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