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制作元器件封装问题

楼主(2007-11-13):
大家好,本人在设计元器件封装时,发现芯片的DATASHEET中同一尺寸标注给出两个标准,一个为MIN一个为MAX,不知道二者为何意思?在自己制作尺寸时应如何参考设计?多谢大家!

网友A:
只知道min是最小的意思,max是最大的意思.

网友B:
这要求你设计的这个封装,不管是实际的元件值是min,还是max

都要能够可靠的安装上。

网友C:
如果没有标出中值,就取二者间的中值就行了。

MIN,MAX意为最小值及最大值。

楼主:
回复4楼

按照4楼的意思,既符合MIN又符合MAX,按照MAX的尺寸设计是否就可以了呢?

网友D:
器件的位置要按最大的留

以免安装不下,焊盘孔距要保证最大和最小都能良好的焊接,孔按最大的尺寸+预留间隙,贴片的间距要保证最大不能超出,最小不能够不到

网友E:
注意引脚间距要取标准的,要不然会有积累误差,就麻烦了

网友B:
恩,所以引脚间距都会写上BSC。

像直插的引脚大小这样的,你的孔经就要按照最大的来取,保证所有元件的引脚都能插过去。

而像贴片的IC,两排引脚之间的距离最大最小值都要考虑,要保证最窄的IC能够够上,
而最宽的IC不能超出。

网友F:
取值后做完封装检查

封装做完后最好再按照1:1的尺寸打印出来用实物对照一下效果,这样最能保证其可用性,我都是这样做的,总是对自己不放心

网友G:
PCB对应实物的, LZ自己焊接0805,0603等的元件就知道了.

网友H(2007-12-17):
根据经验做

这个很难有准确的定义,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做了,插件的好说,贴片的难点,一般最大最小不会差很多,留出足够的余地自己

网友I(2008-11-16):
封装制作

我们现在在用一种专门的建库软件做器件封装,只要输入器件信息,软件自动帮你计算焊盘等信息,完了之后也会自动帮你给器件封装命名,它做的封装很准确,是依据IPC写的软件,还挻好用的,我们是年初时买的,如果也想了解一下这个软件,可以和我联系,乐意帮忙,我的联系方式

YOYO(周菊娟)
yoyo@edat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