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3D效果的原理图元件

楼主(2007-11-14):
在DXP自带的例子中,有一些3D效果的原理图元件,像液晶显示屏之类的,我看了觉得很生动,于是自己也动手试着做了一些,发几个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A:
看着除了头晕还是头晕。

就象游戏,只要是3D的我就不玩。哪有二维的好看和直观啊,给外行看看还差不多。

楼主:
:) 可我的同事说很好啊,很直观

呵呵,当初我看到DXP的那些实例时,觉得很心动.原来原理图可以这样直观生动,并且,每个引脚也都是有电气意义的,和普通元件一样,也可以生成PCB.打印出来,对照PCB板查线时不就很容易找到相关的原件了吗?我现在正在尝试在建原理图库时尽量与实物一致.

我用过一个multisim的软件,那里面的元件都是真实效果,LED还可以发光,示波器的控制面板与实物一模一样.操作方法也相同.就像syzdq说的,特别适合像我一样的外行人用.

网友B:
肯定是收了硬件商的钱了

本来AD占的资源就够多了,现在可好,继续占资源把哈哈,先把内存加到2G再说哈哈

网友C:
很好玩哦,去找找看。不错哦。

网友D:
感觉很不错

3D效果是很好看,就是太占内存了,哈哈

网友E:
没意思,Protel本来就很臃肿了!

网友F:
挺好看的吗

不过画这样的图一定会被老板骂

网友G:
占的资源多,计算机会跑不多呢

网友H:
8楼说的,有意思,

楼主:
不占资源的

在DXP中,原理图是不支持3D的,只有在PCB里面,可以看看器件的3D效果图,其实这些元件都是用原理图里面的画图工具画的,仔细看就可以看出来,用的多是多边形,矩形,直线工具画的。所以,并不会占用CPU资料,是具有3D效果的原理图元件而不是真正的3D。

其实也非常好画的,每个人都可以画。
我的BOSS看了也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哎,管他,反正至少这也是一种个性。别人一看就知道是我画的。千篇一律多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