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rotel99se里封装库的问题 望赐教

楼主(2007-11-14):
请问各位师傅 :protel99se中有没有自带sop-8等系列的封装  有的话是哪个库?   谢谢

网友:
这个就麻烦了!我从来都是自己做库的!

网友A:
自己做吧,库的不好用。

网友B:
好象是有个类似SO什么库的

网友C:
有,具体在什么位置,就不太清楚了。还是自己做吧,还能锻炼一下。

网友D:
自己建个库吧。

我都是自己建了个库。用着也顺手。

网友E:
把库浏览一遍么.

网友F:
建议

自己建库比较好,用什么建什么用起来就比较方便吗?

网友G:
好久不用99SE了,不记得了。

你可以搜SO-8试试,
在DXP中,它叫SO-G8

网友H(2008-01-02):
在这里

*: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IPC FootprintsSO IPC.ddb

网友I(2013-03-03):
12楼说的不错,但是我觉得自带的封装不是很好,还是自己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