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TEL DXP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楼主(2007-11-19):
我最近在用POTEL DXP设计PCB板时有一问题把我难住了,就是元件标号和参数值字体高度大小以及隐藏与显示转换无法用相关联特征进行一次性编辑,需要一个一个弄,非常没效率。以前在用POTEL 99SE时对以上问题是可以通过相关联特征进行一次性编辑。请大虾们帮帮我,指点一下迷律。谢谢!

网友A:
你还是先用99se好了。

protel系列99se已经到达顶点了,后面的都华而不实。

网友B:
后面的就一样有用

AD6可以直接放汉字,其他的如楼上所说

网友C:
非也,非也~~~

等你用上了,肯定是爱不释手~~~~

网友D:
lz你太。。。。。

不知道怎么说你好,dxp,ad6里面筛选功能比99强多了。只是你不会用。
你的问题操作如下:鼠标放在要选的丝印上面按右键,选择-选择相似,然后选择约束,按确定,这样选择的东西高亮,修改就得了。

2楼的话不可信。不了解。

网友E:
这个简单

本身也可以全局编辑,其次可以和SE联用,也就是需要时用SE打开操作,再用DXP操作。。。

网友F:
其实 99SE里有的,DXP里一定有

只是你不熟识
DXP肯定比99SE有大的改进

只是~~~~~~他占资源太利害,这是我唯一不用DXP的原因

楼主:
详细点,谢谢!

5楼的朋友你说的方法我试过但还是无法全局编译,只能改变当前元件符号大小而已,顺便说明一下,我用的POTEL DXP版本是SP4,或许有些命令不一样,麻烦你详细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G:
来啦,详细的很。

其实DXP只是安装时占硬盘空间大一点,用起来也并不觉得太卡,我的电脑配置是3GCPU+512内存。如果是复杂的板子,那么,就算用99SE也是一样慢的。这一点我自己亲身试验过。
DXP可以通过删掉:安装目录/System/Uninstall下面的全部文件来减肥,如果您还想减,就把/Examples下面的所有示例文件和/Library里面自己肯定用不到库文件删掉。这样可以控制在1点几个G左右,这对您的电脑应该不会很开销很大。
从操作方面,DXP有很大的进步,全局修改更是比SE方便得多。比如您要修改PCB元件的符号(是不是就是元件的位号,比如R12,C13),您可以这样做,完全不用一个个改:
1.单击选中随便一个元件的符号,应该会有灰底高亮显示。
2.单击右键,出现菜单选择上面第一项,选择相似……
3.这下熟悉了吧,我用是英文菜单,“Text”选择“Same”,“Designator”选择“Same”,其中,Text就是板子上所有的文字,Designator就是元件符号。其他都选择Any,当然您也可以改其它的参数,比如只改同层的,Layer就选择Same.
4.按下“确定”所有的符号会高亮显示,在PCB inspector就可以批量修改了,如果您看不到PCB inspector,在最最右下角点“PCB”。修改面板里的属性参数,比如文本高度,宽度就可以了。

改完了不要忘记点右下角的Clear,或按快捷键Shit+C取消高亮选择。

呵呵,是不是有点麻烦,但用多了您一定会习惯这种方法的。很灵活。另外有很高级的批量文本修改功能,我就不介绍啦。

网友H:
DXP肯定有全局编辑的功能

DXP肯定有全局编辑的功能,你去网上搜一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