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Protel对电脑硬件的要求

楼主(2007-11-21):
本人近期想配一台笔记本电脑,主要用来Protel PCB绘图用,PCB文档大小一般在几十M左右,想请教各位大虾,对电脑主要有哪些要求,比如说显卡,CPU……

网友A:
99SE的话五年前的电脑通用配置应该就行,AD6的话五年后的标

配置可能会很流畅。

楼主:
请教各位

本人现在所用的台式机在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卡机现象,特别是地线铺铜的时候,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B:
没要求,99年的软件.10年前的电脑跑也没问题;)

这是99很大的优点.

网友C:
曾经见过有位老兄

主板那么大的板子,元件也不是很密,铺地时用了0.1mil的grid,愣是把电脑给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