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PCB中加载网络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11-27):
我在原理图电气检查(ERC)时没有问题,但在创建网络表后总是不能完全创建,有几个网络标号总是漏掉,导致PCB中也不能加载。望各位高手给予指点,原因所在!谢谢!

网友A:
PCB封装的原因

检查一下吧

Prote 自带的封装也不一定对得上

比如 二极管的封装,原理图是以 A K 表示,而PCB图是以 1 2 表示

网友B:
检查下封装

原理图和PCB封装要对应,或者自建的封装与软件自带的封装名称重复,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我也学这个软件不久,也碰到这个问题,都是因为封装不对,网络加不进去。

网友D:
通过网络进行不同职能交换,本身就有个对应的协定。找下

出问题的元件,查看该元件属性或打开该元件的库,总会有意外的发现。

有些问题,多动下脑子,会让人有意外的收获。

做工程总是问题多于已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