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知道MiniSD卡的引脚结构

楼主(2007-11-27):
MiniSD卡的引脚有11个,我不知道他的引脚结构啊,没办法进行连线。
哪位有这方面的资料,不需要封装,只需要他的顺序和引脚说明就可以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有,可是传不上图啊

网友B:
我正好有

给你

外面那个大的是SD卡,里面小的是MicroSD,

网友B:
o

你要的是MINI SD,我看错了,没有研究过MINI SD的引脚排列。
你为何不用Micro SD?

楼主:
我也想用MicroSD阿

我也想用更小的MicroSD,而且老板说如果调成了请我吃饭。
可是我们现在系统用的是标准的SD,就是说我们用的是zlg的SD卡读写驱动,好像不支持MicroSD,因为就算通过转接槽MiniSD可以访问,但MicroSD就不可以。
这应该是时序不相同才对,谢谢你们了。
MiniSD的引脚我已经有了,在后面给出,是我自己根据资料画的不是很好看,讲究用吧。而且我已经试过了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