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这样吗?没有其它办**??

楼主(2007-11-27):
大家好!
   我现在做了一块板子,直接把PCB板布好了,原理图心里清楚,没有画,现在PCB布好了想把它导回去生成原理图,不知道可以不?我用的是Protel 99 se 软件!谢谢!

楼主:


网友A:
若真是如LZ所言,只能建议你以后做事要规范。

若否,则只有楼主心里明白。

网友B:
好像只能这样了

,不过既然你“直接”能把pcb画出来,原理图也不会太麻烦

楼主:
唉!没有办法,只好画了,半个小时搞定了.

网友C:
根据PCB中的网络不,就不会有错啦!

网友B:
呵呵,欢迎常来pcb版交流!

网友D:
佩服

特别佩服那些不用画原理图直接画PCB的高手,因为他们甚至可以不用DRC!
如果让我们这些菜鸟们来调试,可能我们会弄得头昏脑胀。

---“怎么没有原理图!叫我怎么分析啊?”
---“你可以自己去画嘛,这是一个锻炼你的好机会。”

楼主:
大家多指教!

我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可以直接画,要是复杂点的话我也画不了呀!必须看原理图才能搞定哟!这是我第一次画的板,谈不上什么高手,就是小兵一个啦,希望以后得到大家的帮助,这是我画的一部分图,是这反面,有的地方还要连线呀!为了省钱只好用单面板哟!:  (我怎么传不上我的图呀,1.29M图片) 请大家多指教!谢谢!

楼主:
请教!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1:我有一根电源线布的细了点,担心其带载能力不够,想把这根线上面的绿油去掉,做成可以上锡的那种线,请问在99SE里面应该怎么操作?
 2:我想给某个集成块或是某个元件的一个引脚单独补个泪滴焊,应该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D:
关于上传图片

转成GIF,GIF比JPG还要小得多哦。且看着清晰。如果实在大,就分成几部分传。上传文件不能超过300K。

楼主:
ok

我只好把它转成RAR文件,请大家多指教!谢谢!
还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1:我有一根电源线布的细了点,担心其带载能力不够,想把这根线上面的绿油去掉,做成可以上锡的那种线,请问在99SE里面应该怎么操作?
 2:我想给某个集成块或是某个元件的一个引脚单独补个泪滴焊,应该怎么操作?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3122723809.rar

网友E:
其实可转SCH的,只是转出来的无人能看懂。

方法网上有,用E-studio和OMNINET等工具。

1、在阻焊层(负片)的相应位置画线或填充等。
2、选中那个焊盘后在补泪滴时勾上只加选中的。

楼主:
TKS

谢谢,能告诉具体操作吗?我做了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