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层如何分割模拟地和数字地?

楼主(2007-11-27):
在地层分割模拟地和数字地时,是不是不完全分割好,就是说在模拟地和数字地的某一接触处开个小缺口,然后在缺口上跨越布线,这样信号回流路径最小,但是在protel99se用split plane分割的是一个闭合区域,怎么才能开一个小口呢,直接在地层用画线工具分割行吗?用单点连接的地如下图

网友A:
贴片元件封装尺寸

   你好,请帮个忙发个关于贴片元件的PCB封装尺寸吧,国际上统一的贴片元件封装。谢谢!

楼主:
基本的库里都有,其他的按元件datasheet做吧

可以用measure distance测量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