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完板子后排错的问题

楼主(2007-11-28):
画完板子后进行DRC,十几处有问题,都是过孔和连线太近的问题,怎么能一下子就知道究竟是那个过孔和那跟线太近啊?

网友A:
re

返回板子,在左侧browse PCB 里找 violations,然后点下面的 high light,一闪一闪的,就看到啦,当然亦可以直接 jump 到。。

网友B:
DRC错误不都是会在图上标示出来的吗?

楼主:
谢谢版主! 又学了一招.

网友C:
是DXP的话

生成的错误报告是网页格式的,直接点击相关的超链接就可以找到PCB图中的相应错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