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块四层板,图如下没有经验,各位大虾指出不合适处

楼主(2007-11-28):
板子用来发射超声波脉冲,左边是一块DAC,右边是放大,DAC输出两路电流信号,然后放大驱动超声波换能器,DAC输出的电流脉冲信号频率为10M,在地层用了单点把AGND和DGND连起来(不知道怎样在99se里用不完全隔地)PCB图如下,望各位大虾指出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谢谢!

楼主:
在电源层没用地方用FILL填充为NO NET

楼主:
不知道用FILL填充为NO NET合适不

网友A:
这种板一般用2层就能搞定了

   这么简单的板用2层就能搞定了,做4层的又麻烦又贵,不合算

网友B:
我觉得楼主的走线风格很好..看上去很舒服

网友C:
看起来挺漂亮得,做4层有点浪费

网友D:
请问是用在什么地方的超声波啊?

要不要检测回波的呢?
画得真棒。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用来做超声编码发射用,本身也觉得做两层板就可以了,但怕电源走起来比较麻烦,想减少干扰就走了四层

网友E(2011-09-05):
顶顶顶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