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07-12-05):
(无正文)

网友A:
重新布过就行了。先画好keepoutlayer

楼主:
回复2楼

keepoutlayer画好了,我自动布线没太大变化啊,感觉好是乱糟糟的.

网友B:
自动布线就这样

网友C:
呵呵,自动布线本来就是乱糟糟的啊

不然干嘛还要手工布线啊?

网友A:
不要用自动吧,基本上都是手动布局布线的

网友D:
菜鸟都喜欢自动布线

楼主:
谢谢大家

自己练的太少,我会努力的,谢谢大家!

网友E:
你这是改板。板边线改为你要求的长宽。再进行布局布线。

这样的板,建议不要用自动布线,只能手工的来布线,虽然慢点,但成功率高。想自动布线,也行,但应该把软件 的相关规则设定好,设定较符合你的电路布线要求的状态下,要不,会让你失望的哦。

网友F:
可以先设置原点再在keepoutlayer层修改尺寸

1.改板时可以把长宽的某一个交叉点设置为原点,再根据新的尺寸要求对keepoutlayer层的外形先进性设置(可以设定线的坐标值)。
2.改板时还要注意元件的布局,直插件的位置等,这些关系到板子完成后和外观结构的配合问题。
3.布板时注意分析原理图,最好把各部分模块化,例如:cpu部分,电源部分,模拟部分,数字部分,功放部分等,可以的话同一部分器件尽量集中放置,调试时如果有问题可以查找方便。
4.布板是最好不要用自动布线,对于初学者虽然省事成功率却很低,事倍功半。并且那些大牛们会说你不认真(因为初学者自动布线的效果很差)。
我也是个初学者,希望大家不要笑话。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过几天我改好了发上来,忽忽!

楼主:
是不是我太菜了啊~5555555

网友G:
一般都是手动布线

楼主:
幸福的感觉

今天总算开窍了,忽忽,一口吃不了胖子

网友E:
慢慢来,练手就拿简单点的来,再弄有难度的上。

楼主:
没办法,工作啊~忽忽

下周末就基本弄完了  我发上来大家到时候多批评啊,谢谢

楼主(2008-01-04):
板上传上去了

板上传上去了,在另一个帖子"4层的板,请大N小N指点",就是图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