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SOT-89这个PCB封装啊

楼主(2007-12-06):
(无正文)

网友A:
write back:楼主

请教楼主,这是个啥封装呀?哪些元器件都可以用这个封装呀?

楼主:
这就是PROTEL封装库里的SOT-89封装啊
我知道这个封装对电路不影响,但是看见绿色的东西就别扭,谁知道怎么改一下才好啊

网友B:
双击椭圆形焊盘改一下网络性性为右侧中间焊盘一样即可

如题。

楼主:
不是的

图上的椭圆形的部分在PCB封装里不是焊盘,而是一段TRACK,所以不能设置它的网络属性

网友C: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那个时候是三极管用的这个封装.其实也很好弄的,首先要去编辑他的封装,看椭圆形焊盘和下面的长方形焊盘是不是同一网络编号,是的话就把椭圆型的焊盘X轴尺寸改小点就好了.

楼主:
看来这个封装确实有问题,不改是不行的

网友D:
我用了

不过我的与你的不大一样哦。
矩形的焊盘和多边形的焊盘连接在一起,但矩形的焊盘没有编号。
没有出错哦。

楼主:
楼上不是用PROTEL画的图吧

网友D:
呵呵,
楼上难道没有用过Protel99么?
好像只有Protel99默认的红色才是和国旗一样鲜艳的红色吧,
至于图上的其他颜色,再稍微看一下就知道是哪个软件画的了。

楼主:
颜色看起来挺像PROTEL的,但是你的SOT-89封装跟我的好像不太一样啊

网友E:
@

修改SOT-89的封装,同一网络。

网友F:
不行就自己做封装 啊 !!

网友G:
不怕麻烦,就修改一下网络

网友H(2010-03-18):
13楼能说详细点怎么修改网络,是在封装库中修改还是在PCB图中修改,怎样修改?我在PCB中选择TRACK时总是选择了元件本体,在库中修改元件封装只能是NO NET,用到PCB中,PAD中的网络变了,但TRACK中的网络却不会随着APD中网络变更而变更,就是重新画个封装也是存在同样的问题,现在只能是看着绿色用着先。新手上路,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