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MOSFET和散热器的封装问题

楼主(2007-12-06):
请教功率MOSFET在PCB布板时不想让它平躺在板子上要垂直安装MOSFET,即不用TO-220的封装方式,请问该使用什么封装形式呢?再请教给它加散热器时,该给散热器什么封装?谢谢!

网友A:
TO-220AB就可以直立安装呀

散热器去市场找一个合适的,然后自己画就可以了,也可以把散热器和芯片画在一起

楼主:
谢谢了

谢谢了!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