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ROTELL99SE内电层分割的问题

楼主(2007-12-06):
(无正文)

网友A:
改用DXP或AD吧。

但要小心收到律师函哦。

网友B:
最简的方法就是,把小连接的电源,直接布出电源线,

多接点的电源再由内层自动生成。

不要老记着分割什么的。

世事无绝对,只要灵活应用就行了。

楼主:
3楼的在说清楚点好吗?

网友C:
不会分割就连吧

网友D:
是啊

自己连比分割简单,连好后再铺铜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