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按钮的功能有何区别?

楼主(2007-12-12):
在Protel99se中,有如图的放置工具栏(Placement Tools),请教:
第一个按钮和第二个按钮的功能有何区别呀?

说明:
第一个按钮的英文提示:Interactively route connections.
第二个按钮的英文提示:Place lines on the current document.

网友A:
前面一个有电气特性,后面一个没有电气特性吧。

楼主:
write back: 2 楼

呵呵,00,谢谢你的回答!
但你的回答中,xxxxxxxxx吧,这个吧是什么意思呀?好像是一种不很确定的意思,对吗?你能给我一个确定的回答吗?呵呵,你可是我们21IC的老大呀!

网友B:
二个都是画线,也都一样的可以画普通的线,,,,

画不同宽度的线都行,但二者的最大区别在于第一个按钮能对有电气连接网络的进行网络画线,而第二个纵使画出来了,所画之线不会带有电气网络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