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板,单面板,菜鸟板。

楼主(2007-12-13):
呵呵,缺砖头磊砌鱼缸。

网友A:
呵呵,有些件可要屈尊躺下喽

楼主:
呵呵,学生用的51学习板,晶振复位件都藏在肚子里面。

网友B:
有的元件看来要减肥了

网友C:
要真是初哥画的板子,哪就真的不错了。别的不说。进来看

P1口的发光二极管,会无法安装的哦。普通的发光二极管FI3的,管帽直径用到5mm较妥。

网友D:
嗯,用心之作,如果是学生画的那就真的很不错了

网友E:
LZ你咋这么强呢/

楼主:
P1口的LED我用“方块”LED,哈哈。

本来是用小的圆LED,但是发现交错两行不好看,拉成一长条又太长,占位置,干脆就用方块LED了,只不过剩下7个封装我没换掉。

网友F:
作风严谨,不会随便铺张浪费的啊

赫赫,
心思缜密阿

网友E:
看楼主的板是享受,看自己的板是折磨

网友A:
以后晒板的(成品),通通穿裤头

网友G:
DB9能插上吗? 太靠里了吧.

楼主:
可以的,232还带插座呢,用雕刻机雕了个样板。

网友H:
布局走线不差

布局走线不差。不过印字有点小差错:232接口应该是串行口。

USB口和232口有点太靠里了。通常,232插座固定肩平面应尽可能平边。如果要外壳,必要时突出边线0.5mm~2mm, 但我估计楼主这样设计,是打算用PCB的边缘突出来保护插接件,但是看似突出得不够。

没有安排安装孔/支架孔,裸板就难以固定或支撑。除非是外壳已经有了合适的PCB固定机构。

PL0~PL7 可以选用LEDBAR。选用2mmX5mm的方形LED也是不错的。也不妨做个弯脚,使LED横照着向外。是否有这个需要就看着办。

楼主现在是电源到电阻才到LED后进MCU的IO口。我则比较倾向电源先到LED再经电阻接MCU的IO口。

全用直插件时,使用底层铜皮布单面PCB是符合习惯的做法。如果指定使用单面板的话,焊盘没必要设置为单层(默认是通层)。因为原则上要在PCB的顶层用导线连接跨接线,使之能通过网络连接测试。这必须有通层和顶层支持。丝印层是不具备导电能力的。在LAYOUT时不输出顶层就是了。这个特别提醒给alice84。
外部可见的跨接线尽可能统一长度。一般建议是100mil的整数倍。譬如是400mil。便于必要时用零欧姆电阻或小电感。由于这个板布得比较紧凑,把所有零件都排列整齐显得不大实际了,就免了吧。
如果继电器是有常闭(N.C. =Normal Close)触点的话,PCB上最好也把它连到外面。因为一些应用可能用得到常闭触点的。为了防止表面结露漏电,继电器输出的两条导线之间开一条1.5mm~2mm的缝,这个措施是简单有效的。
最后,“个人信息”上面那个4148的位置显得有点鬼祟。

网友I:
数码管的多位一体的嘛

返正用扫描的方式,用一体的更方便布线

总体很不错

网友J:
跟alice84感受一样,

楼主:
哇,谢谢杨真人的详细指点,呵呵。在KEEPOUT层开缝行吗?

回复:

232接口应该是串行口-->我的意思是让学生做串口线时做成“并行”的。

USB口和232口有点太靠里了-->没考虑到这个,没经验啊……

没有安排安装孔/支架孔-->估计学生不会再带一块木板在书包里……不过这个建议很好,也是我疏忽了的。

继电器输出的两条导线之间开一条1.5mm~2mm的缝-->我是用KEEPOUT层开的,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开。

“个人信息”上面那个4148的位置显得有点鬼-->没办法,太挤了,用两个自由焊盘来做的,让它站起来了。

网友H:
开缝应该用机械层

KeepOut层不包含机械加工信息,开缝应该用机械层。当然,你为了避免有其他走线通过这个缝,可以放上KeepOut。不过机械层也能附带KeepOut属性的。而且颜色和KeepOut几乎相同。

楼主:
改好了,杨真人用99SE啊:)

网友K:
那个10UF的复位电容能装上么?

那个10UF的复位电容能装上么?

网友L:
躺下装咯

网友L:
请教真人17楼

“楼主现在是电源到电阻才到LED后进MCU的IO口。我则比较倾向电源先到LED再经电阻接MCU的IO口。”

为什么?有什么区别?

楼主:
个人习惯而已咯,串联电路嘛。

这个就是个人风格问题了。

楼主:
看着自己设计的电路板做成了成品,兴奋啊……!

现在没有相机,以后拍了照片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