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层板的问题

楼主(2007-12-15):
我现在做一个四层板,有的元器件脚比较密,出现绿色即错误提示,应该在哪里修改,如何修改过孔与导线的宽度。

网友A:
修改安全间距检测项的值。如果你仅不想让它显示出来,。

直接把哪个警告图层关掉也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