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的间距是线宽的2倍?怎么理解?

楼主(2007-12-21):
(无正文)

网友A:
如线宽为10mil,则二条线间距为20mil,间距指的线边沿到另一条

边沿。

网友B:
结果,实际物理距离是10mil

网友C:
我看一般达不到,有得说要3w(width)。

估计是关键新号才要求这样。

网友D:
3W就是指走线的间距是线宽的2倍。

线宽(1W)+间距(2W)=3W。

网友E:
3W就是指走线的间距是线宽的2倍。

这个在普通板子需不需要注意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D:
3W主要用于防止串扰,如没这方面要求就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