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一个板子,画得不好,大家不要见笑。

楼主(2007-12-29):
帮同学画的一个交通灯板子,画得不好,大家不要见笑。

发这个帖是想大家能我点意见,向大家学点东西。。

不知道大家是根椐什么来布的局。感觉局布得不好会直接影响到板子的布线。

这个板子是根据感觉来布的局,所经画成这样,

高手们能传点经验给我不,布局的决窍是什么?还有布线。

谢谢各位了。。

楼主:
底层

大家看得到图片不,不晓得怎么发图,所以这样了。。。

网友A:
不错不错

电源线要粗一点
铺地和和引脚的连接,也要粗一点

有一点比较奇怪

网友A:
电源线这么长,要在IC旁边加只 104 电容,呵呵

网友B:
四角是固定孔吗?

有点挤哦~
下得去螺丝钉吗?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的帮助

re:zusen   有一点比较奇怪

    1、哪一点能不能说明一下,那个图看不明白。
    2、至于电源线,我的负载是0。5寸的数码管,20个 mil够了吧?
     对了,电源线怎么算的,比如电流500mA要用多少个mil的线?
    3、104是去耦的吧。
re:mxh0506
    是的,准备改大点。

re:qinxg

    1、POWER位置处加个电解和104,对电源滤波!
     恩,这个建议不错,忽略了。
    2、C1R1尽量靠近CPU,把U2横着放.RESET线越短越好.你的C1未免太大了吧.
     呵呵,是太大了。。
    3、铺地去死铜--你的铺地有问题,应该和GND一体的,而且还要加一些额外的GND过孔

     这点有点不明白,能不能说明白点。和gnd是一体的啊,死铜什么意思??

非常感谢各位热心的帮助。。。

楼主:
对了,电源线是不是不宜这样走..

地线这样走的比较多

网友C:
受打击了

网友D:
呵呵,这样的打击是好事

网友E:
hehe, 打击后后成长的,

网友C:
那我也打击你一下,让你象雨后春笋

快快成长怎么样???

网友B:
楼上怎么让我想到了蜡笔小新挨妈妈打的样子

头上的包包有点像“雨后春笋”,尖尖的长得飞快

楼主:
呵呵。。。。。没感觉你们打击了我什么

来点真正打击我的吧。。。。

网友A:
奇怪的是

你铺地了,又单独画地线,不知你是何意~~~

楼主:
哦,这样啊,说得是

受教了...

楼主:
死铜啥意思

铺地去死铜--你的铺地有问题,应该和GND一体的,而且还要加一些额外的GND过孔

网友A:
死铜,是没有和你所选的NET连接的铜箔

网友F:
死铜

死铜就是单独的一块铜皮,跟周围的电路没有任何电气关系,就像一个孤岛一样,铺地的时候最好把死铜去掉,死铜会产生干扰.接地的十字花焊盘与周围地的连接线要粗点,不然生产的时候很容易弄段,连接效果也不好,固定孔我想应该没必要连地,晶震还可以靠近掉.铺铜之后还是很漂亮,走线挺整齐/

网友G:
用什么画的?

你这个是用什么画的,好像需是新手哦!

网友H:
4个边脚是通孔吧.

4个边脚是通孔吧.

网友I:
下面的图就是怎么接地和去死铜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

再改改

谢谢论坛热心的工程师们.......

网友J:
新手发一个板子,画得不好,大家不要见笑

画的很好
铺铜时产生死铜,对电路会有干拢

网友K:
除一些很明显的 瑕疵外 都可以了

网友L:
还可以有点看头?

     现在的PCB画图,是用powerPCB 还是用Protel的多?

网友M:
死铜苦恼我

如何把死铜利用上,我连死铜都没有留下,如果能留下,就连到GND,教教我,如何做,我用的是PROTELL 99SE
 相关链接:http://shop35233977.taobao.com

网友N:
U2可以不要

用扫描的显示时间把U2省掉就更好布了,还省钱。

网友O:
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是不是每个孤立的铜块都是死铜,都要去掉啊?
2,有地层,要接地直接打孔就可以,走线越短越粗,是吗?
3,象LZ的板,在地层走信号线或者电源线可以吗?可以走的话应该注意什么呢?

网友P:
电源供应端

俺习惯把晶体和CPU地放在靠近电源供应端,据说这样可以少点对外的干扰

楼主:
不用U2也可以,但要接三极管放大的.

 U2可以不要

用扫描的显示时间把U2省掉就更好布了,还省钱。

===========================================

不用U2也可以,但要接三极管放大的.

那是数码管的公共端

网友Q:
布局

整块板走线看来了过的去,但是元件摆放位置好象没人提到。LED一个0度,一个90度放置,而且隔这么远。在装机后外观效果会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