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布线问题!!!

楼主(2007-12-30):
Protell 99 SE 自动布线感觉不怎么好,于是自己布的线,网络就加个几个.(没有生成网络表)
问题是自己布线怎么知道有的线有没有连上啊???(比如两个焊盘之间)
总之就是:先做的封装,自己布线,布完之后不知道有的线有没有连好??????
怎么办好呢????????????
多谢指教!!!!!!!!!!!!!!!!

网友A:
工具菜单里面有个DRC...运行一下就可以自动检测出来了。

最好画个原理图,然后生成网络表,比你直接编辑网络表要快N倍。

网友B:
还是先画原理图吧。要不,也可以增加网络表的方法。去我

网友C:
呵呵

方法很多,所有方法首先要做一个正确的原理图,生成网络表
然后:1.在PCB板中进行与原理图网络表的比较来检查.
     2.呵呵,就比较苯费时间了,把原理图打印出来,然后看PCB网络表中对一个网络连接就用笔在原理图上连线勾一下,全部原理图的连线都勾完了,没多的,就是正确的了.
   呵呵,这个方法比较苯,以前我刚做PCB的时候就是怕错,就用这个方法,现在改用1的方法了一般我不用自动布线,都是自己手动布,铺铜就是自动然后修改下,我见过我们外协单位的工程师全部手动兜铜.

网友D:
问你呢

如果不愿做原理图的话,那哪些连上了哪些没连上就只有你自已知道了。
建议今后PCB的话从原理图开始着手,这样的话你自已调试或别人接手你的工作时也不易出问题,再说了,即使你现在很清楚自已画得没网络的PCB,能保证一年两年后也还记得吗?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