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ADS Logic的问题,如何设置元件参数

楼主(2007-12-31):
我自己做了一个电容的库,在电路图里希望使用这个元件,现在要给他标注电容的值,应该在哪里做呀?谢谢先。

网友A:
点相应元件,打开属性,修改你图片上的哪个CAP就行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

不过你说的是在库里改还是在电路图的环境里改?我想知道是不是像Protel里那样,直接点开写值就可以了,还是每种值都要做一个库?

网友B:
买本书看看

我也在学PADS,我网上买了本书,讲的挺全的,可以买本看看

网友C:

买一本书看一看,我也在学习这个软件,画原理图很简单的。

网友D:
在POWERLOGIC中修改元件参数方法如下

网友E:
同楼上的

我也是新手,大家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