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门 SJA1000在PROTEL里没有 怎么画呀

楼主(2008-01-03):
(无正文)

网友A:
按实物,自己建个库元件吧,不难的,如果不会,

哪就把软件自带的库里,找一个相似的,复制后再修改成自己实物的尺寸,并把库元件名修改下。这样要简单些,不用一点点自己来画。焊盘什么的双击它,可以修改它的具体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