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弱的问题!!!

楼主(2008-01-10):
在PROTELL99SE里,‘包地’的如何操作的????

请教各位!!!

网友A:
铺铜,并在铺铜的选项里选择地网络。

楼主:
哪位兄弟知道啊???

指点一下啊!!!

楼主: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比如:时钟输入线,我用地线把它包起来。不是大面积铺铜。

请指点!!!

网友B:
包地是大面积铺铜.

网友C:
一个道理,铺的铜接地的

一个道理,铺的铜接地的

网友D:
方法

包地就是在选定的走线周围饶一圈地线
1、EDIT/SELECT/NET选取需要包地的走线的网络
2、TOOLS/OUTLINE SELECT OBJECT 便会自动在选取的走线周围包一圈地
然后在手动添加包地的地网络就好
在这里请教各位,如何让包的地方自动添加到地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