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08-01-10):
画好了原理图,载入网络表后准备PCB布线,发现各个元件之间没有连线啊?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首先确保你打开了网络图层。另网线图层颜色与背景颜色不

这样如果还没看到,哪多半是你的PCB文件没有加载到网表,仅加载了元件而已。又或者,软件生成网表时出错了,仅生成了元件而没生成网表,查看下,看是这二种情况是哪一种,再行对证下药。

楼主:
谢谢!

还是没看到,重新做了不成功,看网表中没错误啊!你说的确保打开网络图层是怎样操作的?具体说说

楼主:
利用网络表载入还是没连线,而用同步器载入却有部分连线

好奇怪啊?实在不行就手工布线,难道是盗版软件的问题吗?

网友B:
问题有可能还是在原理图上,把wire ,net label重新连一下,就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