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8-01-11):
用Protel 99画个线路,双面板,现在遇到个问题。比如在上层有个比较大贴片的器件,我在这个器件的反面也放上贴片器件,就会报错,两个器件都会变绿。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是不是在rule里面设置一下clearance constraint可以解决?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

网友A:
别理它就行了,绿就绿吧。我懒得去改规则。

网友B:
好办

在新建PCB文件的时候你用向导进行创建,有一项的选择是两面放置元件或者单面放置元件,选择两面放置就好了。
呵呵,很多人做PCB熟练了往往都是直接创建的,我当初做的时候也是直接创建,结果也是向你那样,不过回来翻下书,就明白了!
我是新手,大家互相学习!呵呵!

网友C:
99se有这一项吗?偶都没注意

网友D:
我喜欢定一堆规则,然后要它们必须都服从规则

不然大板子根本检查不过来……以后移交给同事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