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这个灌铜怎么才能搞上去呢?看看图

楼主(2008-01-11):
图中那个圆的东东外层是屏蔽层,我想在bottom层的白色区域覆上屏蔽层,但是在按照图中白色框画了copper pour然后flood,发现不管用,如果我单独画个框只把那个园的东西包围住就可以成功,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地线走不过去吧?

得拉线过去打过孔。
否则视为孤铜。

楼主:
呵呵,不是地线,是屏蔽线

 我用边框把那个园的器件包围起来就能铺了。

 还有走线的时候如何设定才自由的走?比如线都布完了,你拉一根线出来哪儿也不连,结果双击完成后这根线自动删除了,很是恼火!

 还发现一个BUG,所有的线都连好了居然还提示有飞线,检查connection错误也是正常的,但就是显示有飞线,晕!

网友A:
LZ可能用惯了protel

powerpcb一般不允许“哪儿也不连”的线。除非特殊手段。比如loop route、end mode。或者画铜皮。
飞线有的时候是铜皮。如果检查通得过,也可以忽略。

楼主:
呵呵,ls太对了,就是用惯了protel

 但是我说的哪儿都不连只是一端,另一端还是连着的,这样画法不是没有用处,比如你在top走了一根线,需要在对应的bottom跟一根比他稍微宽一点的屏蔽线;我现在是画铜皮的,感觉太麻烦了,要是直接走线跟上去都方便啊,至少也应该能设定这种方式走线吧?looproute是不是画一个闭环?我画了一圈的地后系统提示“create loop?”点是就闭环了,end mode是怎么回事呢?

 飞线是铜皮是什么意思?是copper连接后系统不认识就给加上飞线了?好像不光是,有loop线或灌铜时也会出现飞线,但是检验又能通过,这应该是个bug吧?